[讨论] 关于set_false_path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逻辑综合时,异步时钟电路,已经set_false_path了,为什么check_timing的时候还报出这条路径unconstraint?

网友:
unconstrained 就是false path的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我设置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_a] -to [get_clocks clk_b]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_b] -to [get_clocks clk_a]

check_timing 还是报出相关路径是是unconstraint,没有问题?还是说相关路径已经false掉了不该报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出的路径确定是异步的,起点的触发器由clk_a驱动,终点的触发器由clk_b驱动,这两个时钟是不同的时钟域

网友:
既然是false path,  unconstrained 和 不报出来 有啥区别呢

网友(2015-04-29):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应该是这个flop的ck端没有被约束到, 你可以往前trace看看, 没法找到那个clk root ,

2个clk之间设了false path,是相当于有约束,不是unconstrained path

网友:
异步和同步有何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