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ICC placement error

楼主(2011-12-19):
Error: lib cell 'b12co07nnx20' of cell U3381 is illegal for all sites in the block. (PSYN-061)
Warning: 93.1% sites did not pass cell specific legality checks.
        If too many callbacks fail, legalization QOR may suffer. (PSYN-1013)
Error: Could not find a legal placement.

多谢~

网友:
面积加大点?

网友:
好像是, man PSYN-061  看看,

看看具体那个cell的site 如何了,

site 就是 lef里面的那个site定义,
mw里面就是unitTile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面积无关啊, 这是个testchip 利用率只有个位数的%。就是这个cell会报这样的问题, 我dont use 他之后就ok了,

但不明白这个error到底在报什么?    之前查过那个error code了
NAME

PSYN-061 (error) lib cell ’%s’ of cell %s is illegal for all sites in the block.
DESCRIPTION

You receive this message because cells exist that are illegal for all sites inside the block.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is should occur only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the library or the row definition or when cell pins and power straps overlap.

网友:
看多大啊,和普通的site有啥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