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和encounter中BUF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用DC综合时,如果驱动能力不够,DC会自动的插入BUFFER,当将网表导入到encounter中进行布局布线时,如果选择pre-place opt的话,encounter就会把DC插入的BUF  remove掉了。
   (1)如果encounter不在插入buffer,时序应该很有可能出问题吧?
   (2)encounter会不会检查到驱动能力问题,自动插入Buffer。
   (3)encounter能不能像在时钟树上手动插入buffer一样,在数据路径上手动插入buffer,它是怎么做的呢?

望兄弟姐妹们解答,谢谢。。

网友:
插入和去除buffer 全是edi自己的自动优化行为, 根据sdc,timing,drv targets 来自动优化的,
一般不用人为干预太多,

手动只有ecoAddrepeater这种 了,  eco的方法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ecoAddrepeater只能用命令来做吗?可不可以通过图形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interactive eco吧
忘记菜单怎么写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
菜单有的,

在timing -》 interactive eco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