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些接口可以热插拔

楼主(2011-12-19):
今天把一个 LVDS 芯片给烧了,原因是带电插拔,很郁闷。。。。。。。
不知道哪些情况下是可以带电插拔的? 还有就是带电插拔是什么意思,是接口的两端都带电还是只要一端带电?

网友:
带电插拔就是系统上电后你去拔插,一般情况应该断电,然后释放你手上的静电后再去操作,以免损坏元器件。要做好接地防护。

网友:
一般好像都不支持热插拔的吧,印象中好像只有USB接口的数据线支持热插拔

网友:
既然是拔插,接口两端必然有一个链接在一起的过程(拔是先在一起,插是后在一起)。
所以只要有一端带电进行拔插操作,就是热拔插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