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源上电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1-12-19):
如题:真实情况下是多少,仿真时应该设置多少?

网友:
直流电源供电的在1u秒左右
无源供电的为数10uS

网友:
直流电源供电的在1u秒左右,也有可能更低,比如100nS,要看片上Cap有多大了!其实就是一个片上Cap充电的过程!100nS-10uS都有可能!

网友:
所以选几个关键点都仿一方,看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源供电是什么类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片上?是片下PCB的de-coupling cap要大得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片下么几uS应该足够了吧,除非你的Cap很大

网友(2012-12-05):
这是个好问题,但另一个贴子说包括了短上电和长上电
应该还要考虑下ms级的长上电过程吧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F%B5%E7%CA%B1%BC%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