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RT,采用的是CSMC05工艺,本来电路图是在虚拟机的,后来我把它放在了服务器上
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出现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本想在cell name上改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发现本来写nvp  nvn的选项没有了
于是也不知道怎么改了

之前设计的工艺库已经attach到工艺库了~~~
真不不知道为什么

求高人解答

网友:
hspice? .sp中定义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dence.....

依旧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画原理图吧。不要把虚拟机的图copy到服务器上额。

网友:
看你cdslib里面有你的lib么,路径肯定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路径是对的啊 ~~~  如果重新画的话时间估计来不及了 ~~~以后不知道怎么弄啊~~
求明白人讲一下~~~~关于电路图的转出转入什么的额
~~~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model文件的路径对不对,名字对不对?
   很简单的问题,不用紧张

网友(2012-03-04):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应该是没设置模型库,在ADE里setup->Model libraries,然后设成自己的model文件路径就行了。

网友(2012-04-21):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已经把model的路径加上,还是有同样的错误。奇怪的是电路图中的mos管,电容没问题。三极管和电阻提示undifined model

网友(2012-07-0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3-02-07):
这种问题够麻烦的。。

网友(2017-01-06):
弱弱的问一句,怎么把虚拟机的电路图导入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