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实现简单的分频,请高手出招。

楼主(2011-12-19):
利用外界一个10khz的输入,要分频成1hz,10hz,1khz,通过外部的2个频率选择信号sele—freq 【1:0】来选择选用那个频率输出。请给出详细的verilog代码,谢谢~~

网友:
计数器分频然后做下选择就行

网友:
。。这仔细想想怎么都能写得了的吧~~

网友:
写一个十分频,再写一个百分频,十分频可以复用,可以写成函数或子模块,然后将输出的信号作为一个四选一的输入端就OK啦

网友:
module fre_div
(
        input        i_clk,
        input        i_rst,                                        // active high
        input        [1:0]        i_fre_sel,                // 0 for 1hz, 1 for 10hz, others for 1khz

        output        o_clk

);

wire        [13:0]        endpoint;
assign                        endpoint = (i_fre_sel == 0) ? 4999 :
                                                   (i_fre_sel == 1) ? 499  : 4;

reg                [13:0]        count;
reg                                  o_clk_tmp;

always @ (posedge i_clk) begin
        if (i_rst) begin
                count <= 0;
                o_clk_tmp <= 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 == endpoint) begin
                        count <= 0;
                        o_clk_tmp <= !o_clk_tmp;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end
        end
end

assign o_clk = o_clk_tmp;

endmodule

粗略写的 没有验证

网友:
这种分频问题稍微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
这题,有点太单一了。。。

网友:
5楼的做法比较好,比多个除频然后mux好。

网友:
如果能再把sel处理一下就更好了。不然换频率的时候会有不预期的频率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