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最近用DEBUSSY和MODELSIM联合仿真,脚本跑到加载波形的时候,DEBUSSY就自动关掉了。我改了脚本,把FSDB留下来,然后手动打开DEBUSSY再按照 加载波形-》打开代码-》重新加载波形 这样的步骤才能正常使用。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跑完之后在启动debussy加载fsdb文件和设计code吧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