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遇到dont_touch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在综合时,有的port被设置为dont_touch,那么在检查max_capacitance,max_fanout和max_transition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用考虑这些port?
谢谢!

网友:
对,不用考虑,

这些东西后端来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综合出复位信号的max_capacitance,max_fanout和max_transition这三个参数都太大了,max_capacitance我设置的1.0,综合出来都达到60了,担心后面难做。
谢谢版主

网友:
reset这些都是 set_ideal_network 先设掉的,这样综合的时候是ideal timing的, 不需要考虑DRC 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