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命!锁相环PLL问题求救!

楼主(2011-12-19):
大家好,要做一个毕设课题,是关于锁相环的,刚刚入门,不是很懂,时间有限,请大家指教啊!
我的目标:
输入基准2MHz,输出可调,2MHz~800MHz,用可编程分频器调。该锁相环应用于数字系统中的时钟信号。

我的问题:
1.我用的是.18um的工艺,1.8v的电源电压,这个有可能实现吗?
2.我该不该先用什么模型建模仿真一下呢?例如simulink或者其他模型仿真分析工具?
3.各部分电路的参数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呢?比如电荷泵的电流Ip,压控振荡器的增益Kv,锁相环带宽,等等。
4.要是开始搭建电路,我该先搭建哪一部分呢?

刚接触啊,请做过的前辈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电荷泵的电流大小是根据什么来设计的呢?还有环路带宽是根据什么来设计的呢?

网友:
1 0.18um 1.8V 完全可以设计出来,
2 最好用matlab跑一次,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直接涉及transistor level会浪费很多时间,
3,Ip=2uA~~10uA
3, Kv=500Mhz/V~~1.5Ghz/V, 如果你打算用多条VCO曲线,那么可以适当降低VCOgain, 比如说400Mhz/V~~800Mhz/V就可以了。
4,带宽大约50K到120K比较合适,这个是根据你2Mhz的输入来决定的。
5, 先答PFD CP,VCO,

网友:
以上回答基于你用0.18um Ring oscillator结构,
如果是LC 结构就不合适

楼主(2012-01-18):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经过一个月的了解查看文献,我算是对PLL有一些肤浅的理解了,我的设计初步打算是:
输入12MHz,输出用在ADC、DSP、MCU等上面的时钟源来源,故将输出定在48~480MHz,我的分频器是可编程的,分别可分频4、10、20、40,所以更准确的输出是48M,120M,240M,480M。
由于我用0.18工艺,电源电压为1.8v,为了满足上述输出范围,加上一定的设计余量,所以VCO的Kvco就比较大,可能会达到1GHz数量级/V,但是这样的话,输出相位噪声就会比较大了。
现在为12MHz的输入,我选择BW=800KHz,Icp=50uA,闭环相位裕度PM=60度。

几个问题:
1.我的上述设计指标合理吗?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2.matlab的simulink貌似不太能仿真相位噪声,那么模型仿真时,相位噪声是怎么仿真的呢?还是可以不用仿真,整体电路
搭建起来再说?
3.由于我是用在ADC、DSP、MCU等上面的时钟源来源,不需要很快切换输出频率,那么我的建立时间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么短了,这样其他参数的设计空间就比较大了(我看很多非射频的PLL,建立时间都很长,有的甚至有几十ms)?
4.你提到的多条VCO曲线是怎么回事?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或者提供一批文献供我参考吗?

谢谢啦~~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时候为了减小噪声我们会对vco进行分段,还会涉及afc模块,相关文章找找还有好些,列一篇于此 abbr_e8897b4dd18fa8ab691d989a296fcbd9.pdf (417.07 KB , 下载次数: 204 )

网友:
1.我的上述设计指标合理吗?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答:尚可,不知道你的BW=800KHz,Icp=50uA,闭环相位裕度PM=60度是怎么来的,阻尼系数,固有频率考虑了没有?
2.matlab的simulink貌似不太能仿真相位噪声,那么模型仿真时,相位噪声是怎么仿真的呢?还是可以不用仿真,整体电路搭建起来再说?
答 :一般看眼图,均方根抖动。也可用SPEC,有专仿相躁的,建议整体仿真。
3.由于我是用在ADC、DSP、MCU等上面的时钟源来源,不需要很快切换输出频率,那么我的建立时间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么短了,这样其他参数的设计空间就比较大了(我看很多非射频的PLL,建立时间都很长,有的甚至有几十ms)?
答:一般不会超过1毫秒,论文上的东西,别太当真。
4.你提到的多条VCO曲线是怎么回事?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或者提供一批文献供我参考吗?
答:这个问题我无法解答。

网友(2012-04-30):
谢谢那个论文下载

网友:
与工艺密切相关么?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2018-01-14):
比较有用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导师介绍--邝小飞

邝小飞,男,1971年出生于湖南,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专业方向为数模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射频集成电路设计。2006年--2010年,在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从事模拟集成电路产品研究开发,2010年人才引进调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余篇,申请中外专利5项,其中2006年在IEEE ISSCC上发表的论文,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在这个集成电路顶尖会议上的第一篇。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国家和地方的集成电路研发项目10余项,申请并完成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成果显著,完成结果被评为“特优”。成功负责研发了DC-DC降压电压转换器(buck converter)、DC-DC升压电压转换器(boost-converter),参与研发了LED驱动器、CCD模拟信号处理前端等芯片,这些芯片均已实现产业化,产生了和正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现主要从事低功耗、高性能DC-DC、AC-DC、DC-AC、锂电池保护等电源管理类芯片研究开发,有丰富的学术界和工业界的阅历和项目经验。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尚不发达,欢迎有志于集成电路事业的青年学子报考研究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系统允许你用这种PLL输出的时钟给ADC???

网友(2019-01-10):
回复 楼主:

   。。。。。。

网友(2020-08-13):
simulink如何测量锁相环倍频输出频率呢

网友(2024-12-19):
如何开始搭建PLL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