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artan6多个MCB以多体交叉方式进行burst连续存取

楼主(2011-12-19):
背景:由于要有多路高清视频需要缓冲,使用单个DDR带宽不够,现在要使用两个MCB,采用多体交叉方式存取(也就是地址的奇偶对应两个DDR),同时由于是连续的数据流,因此采用burst方式存取。DDR是128M*16,最大的burst length=8。设计采用的是32位MCB总线。现在的疑惑是,能否实现视频流的持续burst存取?及以MCB接口的细节问题
欢迎大家指点讨论

网友(2012-06-06):
我也正愁这个呢   MCB接口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的采集模块相连

网友:
应该可行,可以试试直接拼数据宽度不?比如同样的控制存储信号,高32位放第一块DDR,低32放第2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