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iehi和tielo

楼主(2011-12-19):
在综合完的netlist中,允许出现例如A_Block    name ( a(1'b0) b(..))这种形式吗?还是需要A_Block    name ( a(tielo) b(..))?

网友:
可以的

http://bbs.eetop.cn/thread-310078-1-1.html

网友:
可以啊,后端来加 tieoff cell,   前端不用管,

网友:
在前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即使在后端也不能保证没有。一般情况下,在后端是不允许有这种assign的。

楼主:
明白了,搞定

网友(2016-09-05):
后端要加tie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