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out端口需要加pad 应该加什么类型的pad

楼主(2011-12-19):
版图中,对于inout端口应该加什么类型的pad,好像在umc的库中没有找到inout型的pad?
或者想看几个模块之间的内部信号,对一个模块来说是输入,另一个是输出,应该加什么类型的pad?

网友:
具体要看你这个pin的属性而定,有些要加高压esd有些只要3.3v即可,不一样的

网友:
有时可以用电源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