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关于Pnoise中pnoise modulated pnoise jitter分别表示什么?

楼主(2011-12-19):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关于Pnoise中pnoise  pnoise  modulated   pnoise jitter分别表示什么?
他们各自代表那一部分的噪声呢?
noise type里面有四个选项,他们分别代表什么呢?

楼主:
、、坐等高人解答啊!!!

网友:
sources应该是类似频谱分析仪一样的东西看到的噪声。
timedomain是对噪声周期采样后得到的,开关电容里存在电容上的噪声就是这类。
jitter按他的说法是只关心相位调制出来的噪声,而另一个则是总噪声,并且可以把总噪声分解成幅度调整,相位调制等。不知道最后一个是否可以替代jitter和sources,只是后处理方式的不同还是算法就本质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