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heck 主流工具

楼主(2011-12-19):
各位大虾,现在小弟用的PR工具是ICC,SMIC .18 工艺,
请问现在SNOPSYS的做power check的sign off 主流工具是什么呢? 现在我用的是power rail
谢谢大家

网友:
SMIC18的话,用primerail ,astrorail, eps这些都行了,  都比以前先进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工艺再小呢? 比如90,45nm

网友:
SMIC18当年的时候只有 astrorail,  voltagestorm,

eps,primerail这些都是近几年出来的,  用肯定行的

网友:
最牛的要数redHa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