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高手:知道0.35um的IO一般有多大,含有pad、esd的

楼主(2011-12-19):
rt:知道0.35um的IO一般有多大,含有pad、esd的!我这个貌似太大啊

网友:
找个.35的工艺看看吧
一般的都是有两种pad:并列式和交替式

网友:
一般的inline IO   SMIC18 的 是 70 x 180 这种,

stagger IO 是40x 220 ,    都不是CUP ,

.35的可能更大些,  还要看是否是CUP这种,如果是CUP ,就小很多,因为bond在 active区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  你真是太好了  每次问问题都那么热心的帮忙  我这还有几个简单的入门级问题要麻烦您解答下:我以前都是调的标准单元,现在要手画,要画guardring和pad   华虹。35的库  guardring是不是就是vdd和gnd的环  没什么具体的其他规则要求吧?pad是不是就一块金属啊  有其他要求吗

网友:
guard ring 是vddring和 vssring吧, 只要遵守design rule就行了,

tiedao vdd和vss上,  pad里面一般都有一些circuit的,

网友:
.35um的pad应该是110x250左右吧!设计指标+-3000v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 呵呵  你有没有用过华虹的。35的库啊  Vdd和Gnd的IO连到外部就是接的电源和地  那么这些IO连到版图组成的环中就行了把  需要手动把core和IO的电源、地连到这些IO上吗? 我看他内部的连接已经连上了啊  所以我没连  但是为什么做drc提示Nwell disconnected power另外还有个疑问:我画的数字版图用的标准单元里的IO “ Check wide metal on long gate Tr”时显示每个IO都有问题  是不是标准单元有问题还是drc文件有问题 我正在研究drc文件 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据我了解,hhnec的库做的不是太好,人工要修的东西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挺差的  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版主果然见多识广啊

网友(2014-03-18):
回复 网友C:

   是指DUP(Device Under Pad)和inline PAD么具体什么意思呢
我用的是DUP的,但是文档说同时支持DUP和inline PAD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ESD和PAD的位置,device under PAD的就是ESD在PAD下面的那种IO cell    一般的是ESD和PAD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