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信号与系统书上的疑问 奥本海姆那本

楼主(2011-12-19):
最近在看这个  有点疑问请教下大家
第九章拉式变换里 讲的卷积性质  Y(S)=H(S).X(S)

这个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呀  请哪位比较熟悉的能够讲讲  希望能够像书上222页推导傅里叶变换的卷积性质那样给个详细过程吧  谢谢啦!

楼主:
求教啊求教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有助于帮你理解

Impulse Response.pdf

Impulse Response.pdf

网友:
拉氏变换其实就是傅氏变换的连续形式。你把S换成exp(j*2*pi*omega)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台 不过你的资料说的是卷积的定义  我想问的是“拉式变换的卷积性质”是怎么证明出来的
一个符合狄里赫利条件的输入信号x(t) 输入一个LTI系统  根据书上的推理可以得出 x(t).H(jw)=y(t)这个叫做傅氏变换的卷积性质,而x(t).H(s)=y(t)这个式子叫做拉式变换的卷积性质  如果输入x(t)为复指数complex exponential形式那还好推导,如果不是呢 应该怎么推导呢?
谢谢各位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兄台的解释,拉式变换和傅氏变换的关系我已经清楚了,就是不明白拉氏变换的卷积性质是怎么来的
谢谢关注

网友:
还是一样的道理,你如果能够理解傅氏变幻的x(t).H(jw)=y(t)性质,应该就能够理解拉氏变换的x(t).H(s)=y(t)。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把jw换成s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的关注 我能够理解并且可以推导出傅氏变换的x(t).H(jw)=y(t)性质,但推导不出拉氏变换的x(t).H(s)=y(t)啊。您看能否帮俺算一算呢 就像书上222页的那种详细计算那样
再次谢过!!!

楼主:
求解啊求解!

网友:
傅里叶变换的衍生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手头没那本书,能不能把傅氏变换卷积性质证明的相关内容贴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我想,可以根据拉普拉斯的定义推导. 很简单的,做一个积分变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