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后仿问题

楼主(2011-12-19):
向大家请教一个DFT后仿的问题

在ICC里面对于 test模式下的timing也照顾了一下,没有violation,但是看了一下,库里的DFF的scan_in端到CK端的timing check都是一个很大的负值,这样的话,test模式下的timing本身就是很容易满足的.但是在test模式的后仿中,scan_in在时钟沿前变化,不会报timing violation,但是却造成了数据采到的不正确,该如何处理?

先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库里面的值不用关心吧,后仿时库里的值都会用延时文件里面的值反标替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样的话就造成反标的时候,sdf里面也有很大的负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df里面有负值也不会有问题。
1、确认一下sdf反标是否成功?
2、确认negative timing check是否使能?
3、仿真model里面应该有NTC相应的宏定义,是否打开?

网友:
这应该是hold timing没满足吧, hold slack多少,

negative hold check 更不容易满足啊,一般松的约束都是0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library hold time 如果是负的话,PT或是ICC在计算timing的时候,arrival time 就会变小,所以更容易满足timing要求,不是这样吗?

网友:
不管setup还是hold只要有NTC出现,对于出现负值的一方时序肯定是更容易满足的。

STA对于时序分析更严格一些,所以如果STA分析这个地方确认没有问题,那么后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此时后仿不过肯定是仿真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