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频率合成 时钟产生

楼主(2011-12-19):
大家好
锁相环频率合成和锁相环时钟产生是不是一个概念?

频率合成一般用于通信系统中,频率转换时间很重要;
时钟产生用于数字系统中,用于产生数字时钟,时钟的频率转换时间不是很重要;

我上面的说法对不对呢?刚刚接触锁相环,请前辈指导!
先谢谢了!

网友(2012-02-25):
应该是一个概念。锁相环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VCO生成多种频率的时钟信号。频率合成通常用在通信中,比如Transceiver的混频中。时钟生成可用于数字系统中,但是时钟的频率转换时间也是蛮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