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esign Compiler 中RAM模型最终在工艺库中如何实现

楼主(2011-12-19):
大侠们,请教个问题,Design Compiler 中RAM模型最终在工艺库中如何实现?也就是说Design Compiler在RAM模型最终被综合到工艺库中是什么样子?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情况你要先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你要的memory作为primitive,放在link库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am或rf是有限制的,正是由于这些限制导致了我们目前无法用Memory Compiler来生成;我猜测DC中的ram模型库最终会综合成用register 或者是latch来实现ram。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RAM的工艺库不是工艺厂商提供lib文件的吗?

网友(2012-09-22):
同样的疑问

网友:
库是分两大类的,一种是专门为foundry的某个工艺制作std cell的,比如Faraday和以前的Artisan。另一类是一些IP,比如SRAM, PLL, DLL。SRAM等存储IP一般通过foundry的memory compiler自己生成,其余analog IP则是foundry经过工艺验证后通过abstract等工具提供的一个black box。

网友:
简单讲就是先挖个坑,倒时放个萝卜。库文件会告诉你这个坑要挖多大。

网友(2012-12-13):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我怎么知道我所有的工艺库是哪一种呢?我在用的工艺库并没有提供想memory compiler这样的软件,我学习dc的时候就是写个rom的程序,综合也通过了~~

网友(2013-05-0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