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9054的读取问题

楼主(2011-12-19):
配置成C模式(所有的mode 接0欧电阻到地),burst mode,prefetch counter 设置为8,bterm没有选择,非dma的驱动问题如下:
1.手册上说c模式是读低写高,可是用plxmon作mem fill,确发现写信号是低有效;
2.根据图上说法,blast会标志最后一个预取的数据,检查发现blast一直为高;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情况吗?
1.模式选择引脚接0欧姆电阻到地;
2.地址锁存时候的read/write是高读低写;(这与手册上描述的c模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