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astro dump tdf问题,一个网表多个module是否影响?

楼主(2011-12-19):
请教:
我的DC网表hc.v中包含了DC工具自动生成的加法器如hc_DW_add_1,和减法器hc_DW_sub_1,
网表如下:
module  hc_DW_add_1(A,B,SUM)
input ...
....
endmodule

module hc(sel,ck,...)
input ...
hc_DW_add_1 () //例化
...
endmodule
这种情况下,我做pr, 在Astro中顺利生成了hc的library, 想通过Dump TDF File选项将tdf文件导出来,点击确认之后,命令行没有任何提示,打开hc.tdf,发现里面没有任何pin的信息。如下:
;pad record section
tdfPurgePadConstr

;padSpace Record section

;pad distance record section
tdfSetMinIODistance 0 0 0 0

;net record section

;FlipChipMatrix and FlipChip section

;fcPad section

;antenna property section

我用别的只含有一个module的网表可以成功dump tdf文件。而这次网表中含有多个module,没有成功导出tdf,是不是和这有关系。请帮我分析下,多谢!

网友:
没有任何关系, astro对hier和flat的 verlog 网表 都支持的,

你是用 哪个dump tdf命令? axgDumpTDF , axgDumpIOTDF ?

看floorplan 菜单 里面有dump tdf有好几个菜单,都试试,

楼主:
谢谢。
真相揭晓:
之前我做过的网表中含有只有一个module的pr,在library, cell相继打开后,直接点Desing Setup, Dump TDF... 在弹出的对话窗中填好tdf的名字,就可以成功导出了。
这次我做的网表中含有多个module的pr, 在library, cell相继打开后, 还要多进行一步Setup Floorplan,之后要点Dump TDF...下面的Dump io pins 或者Dump all pins,成功导出tdf, 两条选项的结果一致。
这样看来,最好都在setup floorplan之后来导tdf,更安全。

网友(2012-03-25):
回复 网友A:

    我建立Library成功,导入网表成功,打开我建的library,和cell。直接点Setup Floorplan,报错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参考库已经设置了,用了绝对路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2-04-24):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你物理库文件的问题,在linux系统下解压才对。你可以先用ASTRO打开你参考库看看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