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cl中字符串替换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在下最近学习tcl,使用《Tcl/TK入门经典》这本书,在64页的字符替换这块碰到一个问题:
regsub -all -- (a+)(ba*) aabaabxab {z\2} x
请教大侠,为什么x的结果是zbaabxzb。
我对\2这个使用方法不是很清楚,书上也没说明白

网友:
\1 , \2  , \3  表示前面抓取的,又要用在regex里面而不是外面,
外面就是 $1 , $2, $3 这种,

regsub -all -- (a+)(ba*) aabaabxab {z\2} x
表示 \2 表示 (ba*)抓的东西 , 替换成z (ba*) 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2016-08-13):
很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