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old 到底跟周期有关不

楼主(2011-12-20):
大家说说

网友:
no..
和clock skew, latency有关。

楼主:
那如果有上下沿互踩呢?

网友:
那恭喜你了,
白得了半个周期的hold time余量

楼主:
对,版大
就是可以得到半个周期余量,那也就说明我这个slack跟周期是相关的了,对吧

网友:
可以这么说,但是这样的hold path一般就没有时序违反,而有时序违反的hold path都在同沿的FF之间,所以还是与周期无关

楼主:
恩,举个例,analog 模块到FF的path,analog出来data延时很小,直接到FF的D,
FF的clock延时很长,并反向,那么该FF本来得到的半个周期hold余量几乎被clock delay消耗完,如果周期缩短,那hold就可能违反了

网友:
如果找特例的话,我能找到更简单的
你说的情况要么属于analog与digital 时钟没有平衡好,要么2者就应该是异步时钟,应该加FIFO缓冲数据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