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A中采用Cascode 结构

楼主(2011-12-20):
Hello Everyone:

最近设计一个PA,采用的是CS、CG的Cascode结构,CS级的衬底一般是接地,CG的衬底是同样接地,还是接CG管的源端?

要是接地的话,CG管会有衬底效应,上下的电流不一样,一般论文上面都没有说这方面的细节,求助!

网友:
我觉得衬偏效应与上下电流是否相同,应该关系不太大。
个人观点,望高手指正!

网友:
一般都要求接地,如果工艺上有三井工艺你才能接源,对于PA来说我觉得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18):
接源断呗

网友:
都可以,看你哪个仿真结果好,版图更方便
不过因为你的pa是大信号工作,所以要注意 breakdown/stress issue 和 leakage current issue(寄生二极管)

网友A(2024-12-04):
请问用cascode结构做PA的话,它的PAE相关公式里面的Pdc怎么算呢?cascode有两个直流电源了(新手小白求助,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cascode结构做PA的话,它的PAE相关公式里面的Pdc怎么算呢?cascode有两个直流电源了(新手小白求助 ...

cascode的偏置会引入很大的功耗吗? 直接忽略,或者偏置电路模块的电源和PA的共用。

网友:
这个帖子有年头了。
有的论文里cascode管通过电阻接地,有的是直接接地,或者是接S端。

我仿真的时候也发现cascode的S/B连接方式, 影响PA的AMPM,Op1dB。对vth的影响也非常大,也不知道有什么标准。
楼主对这个问题有新的理解吗?或者有论文里的发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