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根据设计需要ports接了1或者0,怎么加TIEHI/LO[已解决]

楼主(2011-12-20):
connect_tie_cells
对obj_type来讲不能是ports,这怎么处理呢?
DC那边加到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想后端处理呢?

网友:
别这么做,以前我们有个设计出过麻烦,好像是形式验证时的问题
还是从port追踪到实际的pin,在那里加tie cell

楼主:
多谢总舵主指点
俺们这边再研讨下

网友:
如果是chip level 对blocklevel的port加 tieoff cell,到时候很简单,在chip level加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