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仿真结果

楼主(2011-12-20):
输出结果

输出结果

线性调整

线性调整

瞬态

瞬态
我刚刚接触LDO,仿真结果中有一些问题,不知道结果是否正确,请指点下
1、在输出图中,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为何输出有一点下降,这样子正确吗?
2、瞬态仿真结果以及线性调整率不知道结果正确不?
3、请问一下稳定性该怎么仿真呢?我看有人说用超级大的电容和电感,有没有人教我一下,太感谢了!

网友:
输出有点震荡,有些不稳。
其他问题不大!
可能抑制比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终于出现了,太感谢了,我还想着要是没有人回答专门请你回答下呢
   请问一下怎么仿真稳定性呢?就是波特图,我不太会仿真呢。
   感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随着输入的变大,输出稍微变小了。
我之前设计的一个是随着输入变大,输出稍微变大?这个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把电路贴出来吧

网友:
把电路图铁出来!
电源抑制比比较低,可能有电路进入了线型区

网友:
用cadence中的stb分析稳定性

网友(2014-12-15):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