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 run_build_model, 和 DRC 出错,求助

楼主(2011-12-20):
netlist读入正确, run_build_modeBUILD-T> run_build_model tg_fhv_digital
  ------------------------------------------------------------------------------
  Begin build model for topcut = tg_fhv_digital...
  ------------------------------------------------------------------------------
Error: Module ( tg_fhv_digital_DW01_add_48 ) referenced undefined module ( ADDFX2 ). (B5-1)

我查看过网表 这个module是有定义的,然后我在option中添加ADDFX2,run_build_modle 又报了另一个错。
BUILD-T> set_build -black_box ADDFX2
BUILD-T> run_build_model tg_fhv_digital
  ------------------------------------------------------------------------------
  Begin build model for topcut = tg_fhv_digital ...
  ------------------------------------------------------------------------------
Error: Module ( tg_fhv_digital_DW01_add_48 ) referenced undefined module ( XOR3X2 ). (B5-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顶,求助!!!!

网友:
你的ADDFX2和XOR3X2定义的文件是否没有读入到tmax中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我没有导入库文件,导致这个错误,现在DRC和test都可以进行了。
   请教下测试的时候我需要将test_mode和test_se 赋值为1吗? 还有我的代码中有一个模块选择的信号要置位吗?
   如果不置位,有些模块可能就被屏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