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 run DRC 时导入 spf文件后 出错 求助

楼主(2011-12-20):
DRC-T> set_drc /data1/tghv/DFT/tg_post.spf
DRC-T> run_drc
  ------------------------------------------------------------------------------
  Begin scan design rules checking...
  ------------------------------------------------------------------------------
  Begin reading test protocol file /data1/tghv/DFT/tg_post.spf...
Warning: Rule V16 (miscounted arguments) was violated 11 times.

  End parsing STIL file /data1/tghv/DFT/tg_post.spf with 0 errors.
  Test protocol file reading completed, CPU time=0.01 sec.
  ------------------------------------------------------------------------------
  Begin simulating test protocol procedures...
  Test protocol simulation completed, CPU time=-0.00 sec.
  ------------------------------------------------------------------------------
  Begin scan chain operation checking...
Error: Chain 1 blocked at TIEX gate U6274 (538) after tracing 0 cells. (S1-1)

Error: Design rules checking failed: cannot exit DRC command mode. (M100)

通过DV查看网表,发现 U6274 是个clkbufx8  后面连接的就是我定义的SCANDATAOUT 扫描链的输出。
buffer的前面是连了一个MUX,由于不是寄存器直接输出的。 不知道为什么出错?请大牛 指导

网友:
不是大牛。
某些寄存器在你的约束条件下不能被扫描到。
也就是说扫描链不能传承一条链。
用tmax调用图形界面一看便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tmax的图形界面一步一步做的, 报错的那个器件U6274 是个buffer,直接连到我定义的SCANdataout的 输出port。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在tmax的drc模式下,点击Analize按钮,找到那个错误report一下,然后点击Schematic?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被block(红色的显示)。看看是什么约束导致DFF没有被扫描到

网友:
不需要用dv查看网表,因为tmax有Schematic功能,可以查看出错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我现在查看了那个block,最后连接到了我定义的输出,我这边的代码找不到最终是寄存器输出。

我的scandataout的输出 约束为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Out  -port  PBUS_OUT[0]。

能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吗? 第一次做at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问题的原因了,我之前read netlist的时候没有导入库文件,建模的时候一直报错 然后我就set_rules B5warning 修改了报错的等级,继续往后做,DRC这边就出错了。
  现在导入库后,都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了。

网友(2012-07-12):
又学到了知识,谢谢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2014-07-01):
回复 网友A:

   如果在Analyze 里没有找到你说的fault怎么找出那个erro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