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需要电感的降压DCDC!

楼主(2011-12-20):
本人最近在需要做一个降压的DCDC,考虑到效率不能用LDO,再结合产品本身的原因,不能用电感(悲剧啊!)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电荷泵那样的开关电容式的结构,不需要电感就可以实现,驱动能力只要十几毫安即可!
希望论坛的高人指点迷津,如果有相关资料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
貌似CP可以降压

网友:
集成电感?有这样的paper,频率很高

楼主:
不是集成电感,而是不用电感!

网友:
有类似CP的buck DCDC吗???

网友:
有, chargepump不仅可以升压也可以做降压
但效率不如DC-DC

网友(2014-12-08):
带反馈结构的cp

网友:
有。
capacitor dc dc converter.

paper:
1."Design Techniques for Fully Integrated switched capacitor dc dc converters"
2."integrated interleaving sc power converters wiwth analog and digital control schemes for energy efficient microsystems"
3."Monolithic Capacitive DC-DC ConverterWith Single boundary multiphase control and voltage domain stacking in 90 nm CMOS"

网友:
还有
Design and Analysis of Monolithic Step-Down SC power converter with subthreshold DPWM control for self-powered wireless sensors

网友:
4“Design and Analysis of Monolithic Step-Down SC power converter with subthreshold DPWM control for self-powered wireless sensor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上传些论文那

网友(2018-11-26):
怎么不直接传原文呢??

网友B:
    FULLY-INTEGRATED CMOS SWITCHED-CAPACITOR BUCK
CONVERTER USING THREE SWITCHING NETWORKS FOR HIGH
EFFICIENCY OVER A WIDE RANGE OF LINE VOLTAGE

FULLY INTEGRATED SWITCHED CAPACITOR BUCK CONVERTER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OUTPUT RIPPLE

Fully Integrated Switched Capacitor Buck_2012.pdf (5.15 MB , 下载次数: 30 )

Fully-Integrated CMOS Switched-Capacitor Buck 2014.pdf (10.68 MB , 下载次数: 57 )

Switched Capacitor DC-DC Converter:
Superior where the Buck Converter has Dominated
By
Vincent Wai-Shan Ng

Switched Capacitor DC-DC Converter.pdf (6.26 MB , 下载次数: 41 )

APEC09 switch Cap convert.pdf (1.78 MB , 下载次数: 29 )

网友:
不需要电感

网友(2025-09-02):
赞一个。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LLY-INTEGRATED CMOS SWITCHED-CAPACITOR BUCK
CONVERTER USING THREE SWITCHING NETWORKS FOR HI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LLY-INTEGRATED CMOS SWITCHED-CAPACITOR BUCK
CONVERTER USING THREE SWITCHING NETWORKS FOR HI ...

ni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