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nch ,mepch,native NMOS是什么mos管?

楼主(2011-12-20):
如题,请教各位。mench ,mepch,native NMOS是什么mos管?

网友(2012-09-23):
native NMOS是本征NMOS管,和增强(Enhanced NMOS)器件相对。增强型的管子又开启电压Vth,栅压Vg大于Vth的时候,NMOS的漏源才导通,本征型的器件,栅压Vgs大于0V即导通。在CMOS工艺中,本征型的器件多用于ESD保护(PN结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