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

楼主(2011-12-20):
请问一个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之后加上一个共源级构成二级运放。如果共源共栅级采用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的设计,请问共源共栅级怎么跟后面的共源级进行匹配?因为有时发现,如果加上一个共源级,放大倍数反而变小了。弄不清楚原因。小生是个初学者,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确定工作点都正常?
看看allen

网友:
电路结构和书上的没多大差别,应该是因为直流工作点有问题
不知道仿真电路什么样子?

网友:
保证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2016-11-13):
学习啦  谢谢各位大猪

楼主:
有可能当时我做的时候没有把运放放在闭环时候进行仿真,我当时应该做的是单端的。

网友(2020-07-21):
来个图 应该是第二级直流工作点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