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佬们~data-to-data & useful skew

楼主(2011-12-20):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在PT中,大家经常用到data-to-data的检查吗?在DC中,好像用set_data_check检查,在后端工具中,也有类似的命令吧~

2)在帖子中,看到利用useful skew修timing,以前没怎么接触过。各位大佬,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谢谢啦~

网友:
1.比较少, 用在很少的情况,比如两个data之间检查,  因为有clock啊,

2. 就是调整clock latency, 在cts之后,利用latency的差别 来修setup 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得怎么调整呢?
用encounter的话,先确认增加哪个寄存器的clock latency,然后在Clock - Browse clock tree处手动插入buffer,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data-to-data的检查,就是因为没有clock 啊

网友:
useful skew, 就是把capture clock latency 加大 或者把launch 的latency 减小。 还得check,
上一级或者后一级的slack,确保没有增加新的vilation,一般都在最后修不掉的时候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