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和测试的区别?

楼主(2011-12-20):
一直没弄明白,谁能简单的解释下

网友:
应该是先有测试,然后再有测试一说,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

网友:
验证一般是指软件level的仿真吧
测试是硬件level的事情

网友(2012-02-13):
回复 网友A:

    验证应该是 主要指计算机仿真验证;测试主要是指,流片后芯片功能以及制造缺陷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