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oc encounter have error

楼主(2011-12-20):
**ERROR: (SOCSYT-6690):    Invalid return code while executing loadConfig command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 Stack trace in log file.
when load config file ,report such a error .
load button is gray.

anyone help me ,thanks

楼主:
我是按照论坛上的安装方法安装的soc81,下载论坛上的cadence encounter lab,然后按照lab guide运行,结果刚load进conf文件,就crash,跳出来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得到帮助

楼主:
寻求帮助,急急阿

网友:
老兄不做EDA software了?

网友:
load config命令和相应文件路径设置都检查下是否正确

楼主:
楼上的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是因为path不对,找不到文件,所以就crash。我自己没用config file,直接找到文件一个一个的load,结果问题依旧,谢谢,第一次装encounter。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2014-03-16):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请问下,在安装的时候,安装最后一步,要求configure software,我没有做,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2014-06-27):
回复 网友B:

按照下面的命令运行即可:
encounter -64 -simplefont

网友(2014-12-13):
非常感谢,可以用了

网友(2017-01-02):
zen me jie jue  de

网友(2018-03-18):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