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11-12-20):
大家好:
本人现在做了一个LDO,结构图如下所示,频率补偿模块工作很正常,但是就是负载从最低跳变到最高时变化很大,在100mv左右,不知道各位牛人们有没很好的方法改进这个结构的瞬态性能呢?
(补偿电容1.5P,负载滤波电容25P)

网友:
MPass搞大点

网友:
增加工作电流

网友:
负载变化有多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已经是增加运放的带宽的结果了,电流也不能再增大了,现在时仍然还有100mv。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加快调整管的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啦,增大尺寸效果不是很明显。按照项目要求,上下降得时间可以变大,没什么要求,但是undershoot和overshoot都不能过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补偿还是没做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详细解释,bode图上的 phase margin 明明是够的啊,是不是瞬态响应也要补偿?

网友:
改用其他结构,减小补偿电容,有利于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
首先,Damping的理由,是OPAMP的unit frequency太慢
從這個方面下手,有幾種改善方法
1.拉大Unit Frequency:藉由改變pole1, pole2, 和zero的位置來改善
2.增加tail current來增加速度
3.外部掛超大的CAP來減緩阻抗
LDO幾乎全部都是玩Analog電路的設計技巧,所以必須回到對MOS的了解程度方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到频响图,要不不够,要不有个零点,补偿不就为了瞬态么

网友:
请问这个电路有出处的吗? 究竟用哪个拓扑做LDO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you,我现在传上来 A method for Stability Compensation of Low-loadcapacitor.pdf (282.61 KB , 下载次数: 529 )

网友:
diffamp就是不对的哦

网友:
很明显EA和调整管之间应加入一个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请问一下,应该加一个什么类型的,怎么加呢?

网友:
没办法,你的LDO负载变化是阶跃吗?如果是,那么可能只能通过增大负载电容解决

网友:
(个人见解)
电路上:
MPASS 可以考虑放大;
增加你的 尾电流;
应用:
可以考虑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采用低ESR,高容值的外挂OUT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啊,数字端的负载在ns级别从最大跳变到最小,由于是用在RFID里面,根本就不能用大电容,只能用pf级别的,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路能优化的都优化了,又不能带大电容,请问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

网友:
电流变化多大?多快?
太快的话只能通过增加外部电容来缓解

网友(2012-03-08):
回复 网友A:

   请问提高尾电流的这个方法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电路图画错了,取样电阻都没有?

网友:
采用两级运放结构加补偿,瞬态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
在带宽不能再提高的前提下,尽量提高相位余度。

网友:
JSSC LDO 最新论文,参考下吧

A Low-Power Fast-Transient 90-nm Low-Dropout regulator.pdf

LDO论文

网友:
你把Msf的宽长乘积在加大看下,这样可以增大通过此MOS管得电容Cgs,,提高输出端对地的负载电容,看下效果怎么样。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up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LDO是片上的,负载为一个开关电容电路,也可以用您说的方法来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问题很早就解决了。由于负载时瞬态脉冲,在输出端加RC串联之路就可以带动了。文章可以好好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增大带宽,提高SR。

网友:
可以说详细些吗? 你的意思是负载加的形式不对? 一个电阻电容串联挂在输出端? 电阻相当于ESR,多了一个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我已经贴的电路图所示,已经有补偿方法了,补偿后phase margin 已经足够,至少有7,8十度吧,加电容主要是因为负载时跳变的,LDO输出的transient performance 不够好,分析原因还是带宽太小了,才100K。

楼主:
回复 网友I:

    负载时模拟的是瞬态阶跃波形,补偿图中已经做了。加了个0点。

网友(2018-08-23):
回复 楼主: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还可以考虑添加瞬态增强电路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负载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2021-06-08):
many good papers for sharing

网友:
学了一圈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