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ounter 流程

楼主(2011-12-20):
在Encounter流程里是先做power ring和stripe,还是先放block,(例如memory)?我是先放得memory,但是在放stripe时,在memory处就断开了。

网友:
先放block
断开很正常,比如block里面如果用到METEL5连线的话,那么你stripe也是METEL5的话,就断开了

楼主:
明白了,那cutcorerow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怎么是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