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中对于inout类型port怎么约束?

楼主(2011-12-20):
sdram控制器的数据线为:inout [31:0] dq;
请问,在DC中, 对于这个inout类型port怎么约束呢?
O(∩_∩)O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太懂。。也是在看约束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的约束应该是要两个方向都约束的吧。。呵呵,帮忙顶下~麻烦你也去帮我回答下我的提问吧,如果你知道的话。。哈哈

网友(2013-11-14):
INOUT 类型怎么约束呢

网友:
至少有set_input_delay and set_output_delay.
DDR的约束比较复杂。论坛上有DDR 约束的技术paper (好像是synopsys).

网友:
如果买的DDR PHY IP,基本不用用户区约束DQ/DQS等IO啦。

网友(2016-06-29):
同求 ,你后来怎么解决了呢

网友(2021-03-01):
同求,又没有这方面的文档?

网友(2024-11-07):
我理解的是 inout 的约束就把他们当做 in 约一遍,再把他们当做 out 约一遍,但大佬告诉我说,不能直接这样,需要考虑 ioring 的复用,这个 IO PAD 在不同的模式下驱动不同的逻辑,可能需要不同的 delay_value,这个时候要分情况设置;有时接的有外设,还需要考虑到外设总线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