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ynopsys Sentaurus2010出问题了!!

楼主(2011-12-20):
提示license检查出错
具体描述如截图所示
但是安装用sssverify验证都没有问题
急求哪位大侠
该如何补救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
1,scl_v10.9.3_common.tar和scl_v10.9.3_linux.tar你都安装了吗?都是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里的吗?(安装说明里,好像只说了安装scl_v10.9.3_common.tar了)
2,运行EFA LicGen 0.4b,产生的synopsys.dat文件中有 FEATURE sss snpslmd .......  吗?(我的没有)
3,运行EFA LicGen 0.4b,你选的详细参数都是什么?

谢谢!!!!

网友:
不晓得和2008版本的安装有何不同。如果相同,我有完全的讲义。不过应该不会差别很大。

网友(2012-11-15):
希望可以按装好我也遇到很多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