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对芯片验证工作流程与规范有哪些高见?

楼主(2011-12-21):
各位对芯片验证工作流程与规范有哪些高见?
讲讲一些要点即可,不需透露细节。
敬请发表你的高见!!

网友:
1、搭建一套可重用的模块、子系统、系统级验证平台,确定验证方法学及平台框架后,编写脚本,后续验证平台大部分均能通过脚本自动化生成,减少编写代码及debug时间;
2、编写相应VPLAN、feature list、testcase list、test report、验证总结模板及checklist表;
3、编写验证编码规范,编写脚本,使大部分测例可自动生成,减少编写代码及debug时间;
4、如果验证测例或验证环境的脚本生成需要design支持(譬如RTL编写规则),需与design充分沟通、一起制定;
5、做好验证平台、验证方法、验证流程的相应培训;
6、teamleader引导team member严格按验证流程执行;
7、在项目推广过程中,根据team member的用户体验及项目经验,不断完善平台、流程、规范。

网友:
对各种工具进行team trainning很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