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ring和pad 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1-12-21):
我这还有几个简单的入门级问题要麻烦您解答下:我以前都是调的标准单元,现在要手画,要画guardring和pad   华虹。35的库  guardring是不是就是vdd和gnd的环  没什么具体的其他规则要求吧?pad是不是就一块金属啊  有其他要求吗

网友:
数字是不是还有电平转化电路

网友:
可以参考其他工艺下的IO 和guardring哈

网友:
是guardring还是sealring?PAD不仅仅是金属,还有pad的window层,有了这层,将来你才能bounding wire。

找个他们的design rule好好看看先。你问的这些东西,他们的design rule里应该都有的。
要知道所有的工艺加工都是有规则要求的,而你要去这个厂家加工,按照他们的规则去设计比在这里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答复更准确,更可行,更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他只提供了标准单元没给具体那些的规则  我直接从标准单元里复制应该不会错把 然后改下尺寸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与PAD相接的是ESD器件,和普通的标准单元器件是不一样的,它能过大电流,对内部的标准器件起一个保护作用,而不是单纯的接个PAD就完事。ESD器件也是有专门的rule的。

建议你去看看这方面的书,了解下ESD的作用和重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提醒  因为我这华虹的IO里面包含了esd和guardring等  只要加个pad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看看他们的IO data book,去看下相关的pad opening window size的描述等

实在不行去和foundry联系咨询,是否需要merge等?

这种东西不要自己发明创造,因为如果有闪失,会有得不偿失的感觉

当然不排除随便改改就好使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为了更好的封装更好的测试,让片子更皮实,还是用人家的东西比较好,这样排除这些疑患才能更好的测试core区域自己的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非常中肯的指点  我自己先研究下 然后再细心求证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个基本问题 guardring是电源环和地环 他们分别要连到core的vdd和gnd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所说的guardring是加在那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在整个版图的外面  IO内

网友:
IO内的guardring的话就是要接内部的VDD VSS的主要就是起一个保护作用,因为IO还有其它的电位存在
这个应该厂家给的相关文件中也有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的core的电源和地还是IO的电源和地啊  我不大懂哦  guardring是不是就是diff加金属组成的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re的VDD和VSS

如果是高电位的还有guardring还要加N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下:Vdd和Gnd的IO连到外部就是接的电源和地  那么这些IO连到版图组成的环中就行了把  需要手动把core和IO的电源、地连到这些IO上吗? 我看他内部的连接已经连上了啊  所以我没连  但是为什么做drc提示Nwell disconnected power另外还有个疑问:我画的数字版图用的标准单元里的IO “ Check wide metal on long gate Tr”时显示每个IO都有问题  是不是标准单元有问题还是drc文件有问题 我正在研究drc文件 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的IO单元组成环了么?
你知道IO filler一事么?他就是为了组建电源环的
你到论坛里搜一下相关的帖子启发一下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  我已经用filler把IO连起来组成环了  但是就是出我上面说的那个drc错误 所以我怀疑 我的core和IO都没连上Vdd和GNd  电源和地的IO一般要怎么连啊

网友(2012-11-28):
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8-07-11):
如果iocell没有连城环的话,guardring要手动连成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