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er无法导入design! 有图

楼主(2011-12-21):
最近在学习P&R,encounter版本是8.1 ,按照lab操作的时候发现个问题,就是保存一个流程的design后,下次启动想直接restore此design,却不行,一直报错,很郁闷,报错是这样的,各位帮俺看看是咋回事?

报错的提示

报错的提示

网友:
enc.pref.tcl里面create_rc_corner 命令的选项有问题,参考下面的格式,用手改下
        create_rc_corner \
                -preRoute_res      0.8822\
                -preRoute_cap      1.2283\
                -preRoute_clkres   0.7857\
                -preRoute_clkcap   1.2110\
                -postRoute_res    {0.9013 0.9013 0.9013}\
                -postRoute_cap    {0.9839 0.9839 0.9839}\
                -postRoute_xcap   {0.9839 0.9839 0.9839}\
                -postRoute_clkcap {0.9066 0.9066 0.9066}\
                -postRoute_clkres {0.9862 0.9862 0.9862}\
                。。。 。。。

楼主:
版主: 这个解决办法好像不行,有两个问题:
1、enc.pref.tcl里没有create_rc_corner  这个选项 ,难道是要手动添加的?
2、文件enc.pref.tcl放在具体的design下面,那么是不是每做一个design都要修改一次选项?那我要是重新save design的话是不是也都要改正create_rc_corner ?

网友:
1)具体在什么文件里面,你可以用preRoute_res字符串搜索下
2)改一次后,再存的话,应该就解决问题了,8.1版我用过,不应该反复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