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RC文件

楼主(2011-12-21):
k.3.TTOPME{@min. thick metal extension of V1 is 0.4
  ENC V1 TOPME <0.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不知道ENC 在这里是起到什么作用的。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calibre的enclosure命令,请查查手册吧。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下,用的是calibre2009.2_36.21版本的,现在run drc结果都显示出来了,我想只显示错误的结果。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楼主:
2楼你能给我解读下,那个drc语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enc应该就是enclose的意思

网友:
意思肯定是检查你@的那一条,把TOPME包V1小于0.4的列出来,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可以查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给你解释下吧,
   selects all layer1 polygons that contain layer2 polygons
syntax  : ENCLOSE layer1 layer2
   drc 里面有很多语句,也有很多关键字,;;;;;;;;;;;

网友(2013-01-05):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TTOPME是什么意思?

网友:
ME 。。。TOPME。。。TTOPME
在某些工艺里面,顶层金属是thick top metal,是厚金属的,每种的厚度不一样。
针对不同的需求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最后的字母E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TOPMETAL overlap V1 0.4um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