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直以来有个疑问: 关于ICC内建timing引擎与StarRCXT(或SOCE与FireIce)

楼主(2011-12-21):
无论ICC或SOCE, 既然工具是“timing-driven” P&R, 那一定有内建的RC提取和timing计算,为何又让StarRXCT和FireIce这种单独RC抽取,仅仅是为了抽出spef给PT用吗? 假如ICC和SOCE的内建RC抽取是2D, StarRCXT/FireIce是3D,总之精度和算法不一致的话, 就会发生两者对于sdf/spef 结果可能无法关联,迭代数次依然无法收敛? 这样的话, 又何苦推出StarRCXT/FireIce呢, 让ICC/SOCE直接抽spef不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吗?或直接把StarRCXT和FireIce的3D引擎做到ICC和SOCE里面去。 总之, 这样会节省设计者很多时间啊!

网友:
分开来 卖的钱多把 呵呵

网友:
从设计流程上讲,设计过程中的应该不需要太精确,最终signoff的时候再去用starRC把关,能节省不少中间过程中的时间。

ICC中signoff_opt不就是调用了starRC和PT么?不知道调用之后出的spef是否就是starRC出来的,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2012-07-03):
楼主,麻烦问一下,在SOCE中,启动fire&ice的命令是什么?能给份文档么?

网友:
fire/ice 是老产品了,都被淘汰了现在. 现在趋势是PR 在最后阶段会调用sign-off RC-E tool来做timing 优化,其实这样做是在帮你做timing ECO吧, 应该能减少不少手工ECO work,就是不知道代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