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时序约束

楼主(2011-12-21):
时序约束在综合、布局布线、STA时候都会用到,那么:

1. 用于这三个地方的时序约束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综合时约束紧点,另外2种情况下会松点?
2. 在设置约束时,我看到会设置一个clock margin,这个margin就是为了约束的更紧吗?在时钟频率更高的情况下来综合吗?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呵呵,谢谢大家了。。求助啊求助~

网友:
具体不是特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使用的时钟是不同的。
综合时候用的时钟是理想的,布局布线后STA的时钟是布局布线中生成的真正的时钟树。
O(∩_∩)O~,我是新手,帮顶,等大牛前来指点哈

楼主:
恩,谢谢帮顶哈~
真正的时钟树和理想的时钟相比,多了什么?只多了clock skew吧?时钟的频率是不会变的吧?
我觉得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时钟的约束应该是一样的。。这是perfomance方面的需要吧、、、
求高手解答。。。

网友:
clock margin是时钟边缘的意思吧

网友:
综合、布局布线、STA
1.综合时会有留有margin,beacuse wire information is not accurate.
2.布局布线是放开margin,这时候have wire information.
2.STA should write a scripts without marg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啊~谢谢哈!

网友:
    在综合时会把clock设定为idear clock,是为了在RTL综合时不要让综合工具在clock path上加一些无谓的buffer。
(因为clock path上推的cell通常都很多,综合工具会自动加buffer来增加推力);然而clock tree会在后端才长,buffer可以在后面再加。
对于clock skew, idear clock可以通过clock uncertainty来设定。从而来模拟实际clock 的jitter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三个阶段,STA应该是最为悲观最严格的了。

网友:
时序约束不是过紧,也不是过松,时序过紧,布线会很困难,过松没有约束到,时序约束是个迭代的过程!

网友(2016-04-01):
回复 网友A: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