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间加fill cell 中间有空

楼主(2011-12-21):
请教下 我用的华虹cz6h的库 我是手动布局布线的(电路小) 我的IO间加fill cell 按理完全把IO和fill cell无缝放一起就可以了 但是中间还是有空的  不知道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每个单元外面都有一个轮廓线

网友:
你如果是手动加的PAD FILLER那你只能手动的把这些空隙填上去了,如果是工具加的话,应该有个OPTION可以allow overlap的,找找吧,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是手动填的  那只能手动连线了  这个连接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说明缝隙的宽度小于library里最小的filler, 这种情况下,只能动手改一个,然后导进library里再让tool加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请教下:Vdd和Gnd的IO连到外部就是接的电源和地  那么这些IO连到版图组成的环中就行了把  需要手动把core和IO的电源、地连到这些IO上吗? 我看他内部的连接已经连上了啊  所以我没连  但是为什么做drc提示Nwell disconnected power另外还有个疑问:我画的数字版图用的标准单元里的IO “ Check wide metal on long gate Tr”时显示每个IO都有问题  是不是标准单元有问题还是drc文件有问题 我正在研究drc文件 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 贴了n 遍了吧, 呵呵

问一遍就行了, 自己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人 ,

io filler一般起的作用就是把 side power ring, aa , nwell , nplus ,pplus 这些连接起来,
一般是pr工具来加的,手工画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呵呵  主要我周围的人都不怎么懂  我现在知道   我手工把他们连一起了  对了  那个nplus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N+ implant 啊, 做n管用的

网友(2013-05-30):
请问画模拟版图的时候添加IOfiller,如果需要工具添加,是不是需要把它导入encounter工具进行添加IOfiller,还是icfb这软件就可以直接自动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