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 report_timing的时候提示invalid start/end point 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1-12-21):
请问怎么才可以上pt把这部分timing也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不正常不要紧,关键是pt报不出来path..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0-12-27):
虽然有点晚了...但是 pt能报出的路径需要是一条时序路径才行 随便取的一段如果不是一个标准的时序路径就会报这个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