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G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和使用MUX相比有什么优点?[已解决]

楼主(2011-12-21):
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
基本概念跳过

MUX是选clock,ICG是控制clock停还是不停,两码事,没法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陈版主。我是初学者啊,现在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种low power design有什么区别,ICG效果更好些?从ICG cell 和MUX cell 相比较,有没有优势?
盼高手指点啊!

网友:
MUX结构寄存器一直都有时钟,而ICG可以在不需要采数据的时候把寄存器时钟关断,low power的效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我查看了一些有关于ICG的文档。在某些design中,可以使用insert "always enabled" clock  gate. 但是资料中,意思是add "always enabled" clock gates to create a more balanced tree. 我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加“always enabled” clock gate ,如果需要balanced tree的话,直接加一个dummy cell不是很好啊?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你的想法沒錯..不過因為要做到很漂亮的skew..才需要放一個一樣的ICG cell,
也有可能是要做clone tree

网友:
always-on icg 就像一般的flop一样,可以作为balance用,

但是用一般的flop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