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菜鸟若问:PLL设计中的jitter问题

楼主(2011-12-21):
PLL中的jitter有多个 比如 tim_jitter,RMSjitter等!
请问 一般看那中jitter?
期待指教!

网友:
一般看RMSjitter。时域分析里还有个peak-to-peak jitter.频域中为相位噪声。我菜鸟,楼下补充。

网友:
一般看中哪个取决于pll的应用。

楼主:
谢谢指教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对L(f)进行积分求噪声功率,我是从10KHz积到10MHz的 ,我看到的例子得到的结果是-62dBc,而我的结果怎么是很大的一个负数啊 e+9 的数量级!
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