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进行后仿真时的timescale的问题

楼主(2011-12-21):
进行后仿真时如果仿真输入文件各有不同的timescale,这样会不会出错?

网友:
嗯,一般设计代码还是不要加上时间信息比较好。一切都由testbench来控制会更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准单元库里也是有timescale的

网友:
是需要加的,要不然modelsim会报一个警告,不加也不要紧,但是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针对一般设计而言,要是一定要模拟实际情况,那自然需要加入的。

网友(2012-02-28):
需要加,如果有不同的timescale,波形不对!这个问题是不同的timescale是否可行,而不是是否可以不加。

网友:
一般以最小的为准

网友:
只要你自己知道那个区域用什么timescales

网友:
个人觉得有影响,有时候会出现错误的结果

网友:
对书中和网上疯狂转载的一段话进行修正:
“一个设计中的多个模块带有滋生的`timescale指令,模拟器总是定位在所有模块的最小延时精度上。”
这里所有的模块,指的是跟某一子模块相比较,并采用二者之间的最小精度,对于多个并行子模块而言,他们是不会互相干扰对方精度的。